最近在做裸机开发的项目,用到状态机,这一块不太熟?

楼主(2023-08-09):
有没有什么好的技术资料呀,关于这方面的。领导安排不用RTOS,说是返璞归真,用裸机。让我把一个旧项目用FREERTOS的,改成裸机实现。

网友A:
论坛置顶帖V6标准库网盘的出厂程序就是个很大的状态机,没有使用RTOS

网友B:
上电---》IDLE---->STATE1
              STATE2

不同状态输出不同,就是和fpga的状态机差不多。没用verilog写过状态机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上电---》IDLE---->STATE1

从设计的角度来说,大部分FPGA的状态机V代码设计要简单的多,计数器就是个状态机。主要是Mealy和 Moore状态机。

现在C编程的状态机要复杂很多,像UML状态机,现在很多支持的软件,可以一键生成代码。当然FPGA也可以做UML状态机,但麻烦很多。

网友:
习惯了OS 写裸机无从下手了,单从写程序来说用OS 确实简单许多,我刚入行前几年就习惯用OS,最近8-9年都是用裸机写程序

网友:
搜一下有限状态机或许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只能状态机了,自己在实现个互斥量,好一点

网友:
强烈推荐QP状态机

网友C:
我们这边的SB领导啥都要上RTOS,也是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们这边的SB领导啥都要上RTOS,也是醉了

上OS很多好处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们这边的SB领导啥都要上RTOS,也是醉了

不要骂i领导傻逼,其实他才是过来人。
带RTOS好维护,换个MCU移植也方便。

裸机程序写的不好,换个MCU不累死你,分层不明,有条件还是上个RTOS好,当然简单项目,RAM又小就没必要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不要骂i领导傻逼,其实他才是过来人。
带RTOS好维护,换个MCU移植也方便。

RTOS和可移植性没有强相关,业务和驱动强耦合的写法,用啥OS都无解。
写好兼容层,裸机都能实现分隔

网友:
如果是同步开发,驱动有人做,业务有人做也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要骂i领导傻逼,其实他才是过来人。
带RTOS好维护,换个MCU移植也方便。

谁说的?我的裸机程序,最近几年因为缺芯片各种换各种移植,200K(BIN)左右大小的程序,一两天就搞定了,尤有闲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论坛置顶帖V6标准库网盘的出厂程序就是个很大的状态机,没有使用RTOS

好的,谢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从设计的角度来说,大部分FPGA的状态机V代码设计要简单的多,计数器就是个状态机。主要是Mealy和 Moore状 ...

能否推荐一个??还没过软件生成代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能否推荐一个??还没过软件生成代码

IAR状态机软件 IAR Visual State 11.1发布,支持跨平台,支持C/C++,C#和JAVA程序生成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880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要骂i领导傻逼,其实他才是过来人。
带RTOS好维护,换个MCU移植也方便。

自从用过RTOS后,觉得真香。 现在的mcu在芯片设计上也用了双指针,有利于RTOS。

用了RTOS后,思考方式更符合人性,功能容易分解,问题追踪也比较方便。

网友(2023-09-19):
给你分享一个st的sequencer状态机框架,蛮不错的。file:///C:/Users/qweas/Documents/WXWork/1688854473461553/Cache/Image/2023-09/%E4%BC%81%E4%B8%9A%E5%BE%AE%E4%BF%A1%E6%88%AA%E5%9B%BE_16939113062332.png

网友(2023-10-20):
RAM足够用RTOS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RTOS和可移植性没有强相关,业务和驱动强耦合的写法,用啥OS都无解。
写好兼容层,裸机都能实现分隔

说的很对。。。

网友:
只要带了GUI,就上RTOS。这个硬汉已经上过课了,大家学习不积极呀。
状态机是在某些场合好用,例如用户按开始,需要执行A,B,C,D很多步骤,但是每个步骤之间又要有响应,比如说可以随时停止。
如果是RTOS,可以在每个步骤里边等待信号量+超时,如果是超时,那就继续B步骤,说明用户没有按下停止,如果不是超时,那就根据标志,知道是用户要停止干嘛。这个思路好吧。

网友F:
我们公司的一颗M0+内核的芯片,没有上操作系统,才4KB的RAM,使用的systick+软件定时器实现的裸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们公司的一颗M0+内核的芯片,没有上操作系统,才4KB的RAM,使用的systick+软件定时器实现的裸机。

不错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