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声明的函数调用,传入参数的值错误,是什么原理?

楼主(2023-08-09):
今天使用MDK调试程序,芯片是RT1052,优化等级0,版本5.36,a.c中调用b.c的函数func(int x,int y,float z),这个函数没有声明函数原型,也没有包含b.c的头文件,编译、下载成功后,调试的时候发现调用func(10,20,100.0)函数,传入的100.0值为0,x,y值正常。这个原因是啥呢。

网友A:
如果声明后是不是就正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声明后是不是就正常了。

对的,这种现象在MDK的手册上有说明吗硬汉老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的,这种现象在MDK的手册上有说明吗硬汉老师

遇到过类似的。

我是C库的一个头文件没加,调用了对应的函数,发现实际下载后不起作用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用atoi函数,只报了警告 但是转换的结果是一个错误值,加了头文件就正常了 不知道为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