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请教一下,SD卡中的文本,如何使用FatFs修改其中的部分内容

楼主(2023-08-09):
请教一下,SD卡中的文本,如何使用FatFs修改其中的部分内容。
例如,A.txt文本中有123456789AABBCCDD,如何只将其中的AA修改为FF,其余不变。

是要讲所有内容读出来,修改完,将A.txt文件删除,再创建A.txt文件写进去吗?

楼主:
哦,刚试了一下,使用f_lseek到指定位置,直接用f_write即可实现覆盖写入,达到所需目的。

网友:
对,可以覆盖,但不能插入。

楼主:
哈,那请问老师,这个文本插入操作有方法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,那请问老师,这个文本插入操作有方法吗?

fatfs不支持,只能复制出来,插入后,重新写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