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关于FileX和GUIX的性能问题

楼主(2023-08-10):
目前我们正在STM32H743上做一个嵌入式设备,需要外接1024*768的电阻触摸屏,板子上还有一个512MB的NAND Flash用于数据存储,我们用的是GUIX做UI,FileX + LevelX做文件系统。目前来看,基本功能都实现了,但是性能是一个很大的瓶颈,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:

1. GUIX在做界面切换的速度比较慢。我们用的是sub window attach/detach的方式切换,也试过直接hide/show每一个控件,但是始终不太理想。

2. 在UI上,我们分成了两个区域,一个区域用来显示实时波形,另一个区域用于控制界面,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在控制界面切换的时候,或者响应屏幕触摸事件,波形上都有明显的卡顿。

3. NANA Flash用的是QSPI的接口,读写都正常,但是每次启动打开文件系统的过程非常耗时,基本上需要1分钟才能完成打开文件系统的操作。

各位大神能否帮忙看看,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一下?或者需要更多信息,我可以提供以供分析。

网友:
UI发个视频效果看下。SDRAM你应该用的是16bit吧,如果32bit,切换个1024*768界面不应该卡。之前测试H7远程VNC访问720p切换都非常流畅。

网友:
上ui之前,这些底层bsp肯定是要测试过关的,上了ui,损耗按×2考虑就差不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