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keil5使用C++的语法问题。

楼主(2023-08-10):
keil使用类:
class Student
{
    public:
        int c;
    void printfInfomation()
    {
        printf("yes\r\n");
    }

};
/* 为什么delete之后 还能运行出这个printf.函数 而且不报错呢? delete之后不是已经注销删除了吗? */
int main(void)
{
   Student *parr = new Student();
   parr->printfInfomation();
   delete(parr);
   parr->printfInfomation();
}

网友A:
delete后,对应的动态内存值还没有被清空,所以暂时还能访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lete后,对应的动态内存值还没有被清空,所以暂时还能访问。

那请教一下硬汉哥 delete之后的什么时候会清空呀  这个是可以预见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请教一下硬汉哥 delete之后的什么时候会清空呀  这个是可以预见的吗?

delecte不负责清空,没必要。像我们局部变量使用栈空间一样,退出函数后,这个空间的数据还在,但已经没有意义了,后续的栈再开辟使用,会继续使用这个。

网友:
需要自己清空的,最好delete之后赋值为NULL。你这个算是使用野指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