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ESP32通过wifi访问websocket,无法正常解析

楼主(2023-08-10):
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

使用ESP32通过wifi访问websocket,前面到这一步是正常的,返回连接成功
再向服务器发送数据,如果我使用串口工具直接发送数据,可以正常收到服务器应答,但是使用单片机发送,就返回unknown opcode: 13,无法解析

我通过串口工具查看发出去的数据,每个字节都是一样的(包括回车换行),就是无法正常解析
服务器是第三方提供的,暂时无法获取服务器收到什么数据情况

有大神帮忙提供下排查思路吗

网友A:
串口工具是指的网络助手,还是串口工具发给ESP32再发送给服务器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口工具是指的网络助手,还是串口工具发给ESP32再发送给服务器的?

后者,串口工具发给ESP32再发送给服务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后者,串口工具发给ESP32再发送给服务器

这样的话,可以ESP32接收串口数据后和你的ESP32工程里面记录的数据做个strcmp比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