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F103输入捕获

楼主(2023-08-10):
现在在用stm32f103系列板子,现在板子定时器只剩TIMER4没有用,其他定时器都用作输出PWM ,现在需要采集四路PWM占空比,怎么用TIMER4这一个定时器完成这个任务呢 ?求各位大佬解答

网友A:
使用STM32CubeMX开4路输入捕获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STM32CubeMX开4路输入捕获即可。

硬汉哥 我现在用的库函数,有库函数的例子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 我现在用的库函数,有库函数的例子吗

这个没,

你可以使用STM32CubeMX生成LL库的例子,这个纯寄存器的内联方式,你之前拖出来,寄存器方式控制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,

你可以使用STM32CubeMX生成LL库的例子,这个纯寄存器的内联方式,你之前拖出来,寄存器方式 ...

硬汉哥 ,现在我自己用库函数利用中断写的TIMER4通道1捕获占空比,实际测试发现只有复位后才能采集到正确的占空比和频率,改变输入占空比和频率后采集值也不会发生改变,只有复位下才能重新读取到正确的输入占空比值和频率,我把代码贴下,指导一下

楼主:
代码在下列几张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