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求助,串口连接异常

楼主(2023-08-11):
问题是这样的:串口按照配置设置,选好115200波特率,连接会失败。需要先切换到一个其他波特率(例如9600),点击连接并成功收到串口数据,显示乱码,然后断开连接,重新选115200波特率,才能连接成功并显示正确的数据。断开连接后,需要重新进行上述过程,才能再次连接上串口。附件里也传了上述过程的视频,视频里便于演示用的是vscode,使用SecureCRT的时候也出现类似现象。

想问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以及是否会影响后续串口通信的开发,谢谢!

网友:
换个串口线试试,串口线有问题的概率比较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