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hex合并后的数据

楼主(2023-08-11):
使用srec_cat.exe合并的两个hex文件和使用jflash合并 的同样两个文件, 产生的hex文件出现数据不一致, 这个是正常的吗? 如下图:
右边是srec_cat.exe合并的文件

网友:
合并前,两个hex单独生成bin

合并后,srec_cat.exe和jflash分别生成bin,他们对比下就锁定问题了。

网友A:
这工具不错,功能真多。
之前没找到现成的,我也写了一个简单的,只支持 BIN 格式,感兴趣的也可以看看
源码地址

# MergeBin
 合并多个 BIN 文件到单个文件

# 例子
## 指定地址
MergeBin 0x00000000@boot.bin 0x00002000@app.bin [firmware.bin]
## 跟随前一数据 (Start At 0x00000000)
MergeBin +@boot.bin +@app.bin [firmware.bin]

# 选项
    选    项    |    描    述
--------------- | -------------
 size (-s)      | 输出文件大小, 默认未指定;
 pad (-f)       | 空闲空间以指定字节填充;
 help (-h)      | 打印使用信息;

个人项目范例:(CMAKE 脚本)
1,将生成的 BIN 固件 PRELOAD, SECLOAD 按指定位置合并
2,用 RSA 算法对合并后的固件进行签名
3,然后将签名固件 + 加密签名 + 加密公钥合并生成一个 BIN 文件
4,转换为 HEX 文件 (使用 OBJCOPY)

# 构建完成后生成 RSA 私钥签名后的 BIN 文件
add_custom_command(TARGET ${PROJECT_NAME}
        POST_BUILD

        # 构建完成后生成 BIN 文件
        COMMAND ${CMAKE_OBJCOPY} -Obinary $<TARGET_FILE:${PROJECT_NAME}> ${PROJECT_NAME}.bin

        # 合并 PRELOAD 与 SECLOAD 的 BIN 文件
        COMMAND "${PROJECT_SOURCE_DIR}/Tools/MergeBin.exe" "--size=0xFC00"
            "0x0000@${PROJECT_BINARY_DIR}/Preload/Preload.bin"
            "0x0400@${PROJECT_BINARY_DIR}/${PROJECT_NAME}.bin"
            "${PROJECT_BINARY_DIR}/Loader.bin"

        # 用私钥对固件签名
        COMMAND "${PROJECT_SOURCE_DIR}/Tools/openssl/openssl.exe" dgst -sha1 -sigopt rsa_padding_mode:pss
            -sign "${PROJECT_SOURCE_DIR}/Credential/private.pem"
            -out "${PROJECT_BINARY_DIR}/Loader.sig"
            "${PROJECT_BINARY_DIR}/Loader.bin"

        # 合并固件及公钥
        COMMAND "${PROJECT_SOURCE_DIR}/Tools/MergeBin.exe" "--size=0x10000"
            "0x0000@${PROJECT_BINARY_DIR}/Loader.bin"
            "0xFC00@${PROJECT_SOURCE_DIR}/Credential/public.dat"
            "0xFE00@${PROJECT_BINARY_DIR}/Loader.sig"
            "${PROJECT_BINARY_DIR}/SecLoad.bin"

        # 转换签名固件为 HEX 文件
        COMMAND ${CMAKE_OBJCOPY} -Ibinary -Oihex --change-addresses=0x08000000
            "${PROJECT_BINARY_DIR}/SecLoad.bin"
            "${PROJECT_BINARY_DIR}/SecLoad.hex"

        # 拷贝固件到 OUTPUT 文件夹
        COMMAND ${CMAKE_COMMAND} -E copy
            "${PROJECT_BINARY_DIR}/SecLoad.bin"
            "${PROJECT_SOURCE_DIR}/Output/SecLoad.bin"

        COMMAND ${CMAKE_COMMAND} -E copy
            "${PROJECT_BINARY_DIR}/SecLoad.hex"
            "${PROJECT_SOURCE_DIR}/Output/SecLoad.hex"

        COMMENT "Generating signed SecLoad.bin by RSA-PSS 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 !"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工具不错,功能真多。
之前没找到现成的,我也写了一个简单的,只支持 BIN 格式,感兴趣的也可以看看

...

谢谢分享。

楼主:
谢谢, 碰到一个问题, 用 srec_cat.exe将hex转换成bin文件, 居然文件大小会变成100M+, 是我用错了吗? 采用这条指令的, srec_cat.exe S238_plf_V.hex -Intel  -o S238_plf_V.bin -Binary

网友:
这行数据的意思是程序的入口地址为0X080000CD。一般没用到,可以忽略。

网友:
这一行应该没啥意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