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关于采样的理论问题,突然想不懂了

楼主(2023-08-11):
如果我用16kHz的采样率去采集1khz的信号,可以得到1khz的频谱。

如果我用16kHz的采样率去采集1+16 = 17khz的信号,因为频谱混叠,也可以得到1khz的频谱。
那如果我去采集1khz的方波,理论上在1khz的频谱位置会得到1+16*n khz的谐波的频率的幅度总和,这样在这个点上的频谱幅度算上去应该是无穷大?因为是一个调和级数,发散的。可是实际采样和仿真并不会这样,是我哪里出错了吗

网友A:
模拟采集有带宽的,相当于个低通滤波器,高频成分直接就过滤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拟采集有带宽的,相当于个低通滤波器,高频成分直接就过滤掉了。

这个带宽是由什么决定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带宽是由什么决定的?

比如我们ADC采集的前端运放,运放都有个带宽。也就是最大可支持通过的信号频率。

然后就是ADC本身也是有带宽限制的。它最高支持的采样率可以简单认为是它的最大带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