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FIR 高通滤波器测试与matlab仿真有明显出入

楼主(2023-08-11):
1、硬件平台是M33核的EFR32bg22;

2、项目中ADC信号采集一直存在低频干扰,目前想通过FIR的高通滤波器进行滤除,Matlab仿真是可以改善信号的,现在打算移植到嵌入式软件中,发现滤波后的结果与Matlab的前面几十个点明显对不上,看了DSP教程,也没发现问题,
     想请教各位大神给予指点?数据为1024点,采样率为1199.652Hz,滤波器为截止频率为10Hz的63阶高通滤波器。

#define BLOCK_SIZE            1
#define FIR_ORDER             63

void TestFilter(FLOAT *sVTXDataArray)
{
  UINT16 usIndex;
  UINT16 usXLoop;

  arm_fir_instance_f32 S;
  float  *inputF32, *outputF32;

  float firStateF32[BLOCK_SIZE + FIR_ORDER - 1];

  inputF32 = (FLOAT *)sVTXDataArray;

  outputF32 = (FLOAT *)OutTest;

  /* Call FIR init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instance structure. */
  arm_fir_init_f32(&S, FIR_ORDER, (float32_t *)&HPFfirCoeffs[0] /*滤波器系数*/, &firStateF32[0] /*临时数组*/, BLOCK_SIZE);

  /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** Call the FIR process function for every blockSize samples
  *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
  for(usIndex = 0; usIndex < 1024/BLOCK_SIZE; usIndex++)
  {

    arm_fir_f32(&S, inputF32 + (usIndex * BLOCK_SIZE), outputF32+ (usIndex * BLOCK_SIZE), BLOCK_SIZE);

  }

}

IAR 测试数据

IAR 测试数据

matlab滤波后波形

matlab滤波后波形

matlab输出数据

matlab输出数据

iar 原始数据与滤波器系数.txt

原始数据与滤波器系数

网友:
10Hz截至频率太小了,小于1%的截止,效果一般。

楼主:
我现在关注的不是效果,而是前面一些点的问题,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滤波器的时延造成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关注的不是效果,而是前面一些点的问题,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滤波器的时延造成的?

学习下什么是群延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下什么是群延迟

谢谢eric,刚看了这个文档。FIR存在群延迟,以文档为例,当群延迟为14时,那滤波后最开始的前14个点是不是没有意义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eric,刚看了这个文档。FIR存在群延迟,以文档为例,当群延迟为14时,那滤波后最开始的前14个点是不 ...

对。

楼主:
谢谢eric的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