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屏幕软件旋转优化提速

楼主(2023-08-12):
现在用的华芯微特的34S做HMI,直驱效果还可以,但也是不支持硬件旋转。以800*480为例,做了个简单的左转90度测试,
实测大概在80ms左右。120M主频,旋转前后缓冲区均设在SDRAM。

计算量很小,时间主要花在数据搬运上,且旋转后的地址不连续也不能用memcpy。

想请教一下,是否还有提高速度的可能。目前这个单帧80ms速度肯定是不实用的。

像lvgl,emwin这些gui软件的屏幕旋转估计也不会很快。

网友:
使用emWin自带的旋转功能,楼主测试速度多少。

楼主:
没用过emWin,反推答案是:如果emWin快,说明还有优化空间。
之前测过RT1052的PXP,属于硬件旋转倒是比较快。
DMA2D似乎也不提供这种旋转转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用过emWin,反推答案是:如果emWin快,说明还有优化空间。
之前测过RT1052的PXP,属于硬件旋转倒是比较 ...

MDMA可以实现变相硬件旋转。

楼主:
优化了一下。150MHz主频,800*480,横屏转竖屏
1-90度旋转:64ms
2-180度旋转:29ms
这里DMA用不上,没有这种大跨度的scatter搬运功能,DMA2D也用不上。
如果分辨率控制在400*400以下,时间还是能接受的。更小分辨率的屏基本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硬件实现了。
优化旋转的目的是还是考虑挂lvgl。3缓冲,接口部分,最后一步再统一旋转后写入显存忽略中间过程。

楼主:
把IAR优化等级调到High,软件整屏旋转时间=49.5ms。极限了!
DMA2D数据搬运也是个瓶颈,整屏搬运大概也得45ms。

瓶颈还是SDRAM的带宽,刷屏本身很快,把这些数据准备因素加上去,快不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把IAR优化等级调到High,软件整屏旋转时间=49.5ms。极限了!
DMA2D数据搬运也是个瓶颈,整屏搬运大概也得4 ...

800*480分辨率搬运45ms的话,确实太慢了。

楼主:
咨询过厂家了,此dma2d非彼dma2d。可以理解为有功能没速度的dma2d。实测如下:直拷565半字16ms,888单字30ms。通过dma2d则基本为30ms。

网友:
可以自己汇编写专门的拷贝复制函数。按内存地址连续复制,中间大块数据按 U32 复制。可以大大提高复制速度。例如旋转 90 度后,把之前按行复制改成按列复制即可。

网友:
双层for循环也挺费时间的,可以试试改成while循环,或者更极限一点改成汇编实现
还可以做个测试,用同个函数分别在内部ram和sdram里旋转一个小内存区域然后对比消耗的时间,这样能测出瓶颈是算法本身还是sdram带宽

网友A:
我这儿也用到旋转把480*320的横屏逆时针旋转90度改为320*480的竖屏 用的H7 旋转前后都是用的外部16位SDRAM 耗时15ms左右(用了FreeRTOS有高优先级任务打断)。用的H750主频400M.另外版主说用MDMA要如何做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儿也用到旋转把480*320的横屏逆时针旋转90度改为320*480的竖屏 用的H7 旋转前后都是用的外部16位SDRAM  ...

这个在CubeH7软件包里面有个MDMA图片旋转例子,找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