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触摸平点击不能够实现屏幕切换,但偶尔可以, 这是神马操作 ??

楼主(2023-08-13):
guix 触摸平点击不能够实现屏幕切换,但偶尔可以, 这是神马操作 ??

不能够切换显示屏幕时,点击的 相关图标是有反应的,只是屏幕切换不行 ? (偶尔又可以切换屏幕)

#include   "gx_api.h"
GX_EVENT    event;
void TOUCH_PutKey(uint8_t _ucEvent, uint16_t _usX, uint16_t _usY)
{
        #if  1
        volatile uint16_t xx =0, yy=0;

        if ((g_GT911.Enable == 1) || (g_tFT5426.Enable == 1))        /* 电容屏 (无需校准)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x = _usX;
                yy = _usY;
        }

        /* 按下, 移动和松手事件 */
        switch (_ucEven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TOUCH_DOWN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 = x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 = y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sender   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arget   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0;// 0x80000000;  这个地方不能够使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_system_event_send(&event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TOUCH_MOVE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DRA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 = x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 = y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send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arge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0;// 0x8000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_system_event_fold(&even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TOUCH_RELEASE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U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 = x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 = x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send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arge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0;// 0x8000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_system_event_send(&even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}

网友A:
GUIX Studio工程分享下,仅GUIX Studio的即可,分别设置的多少,别大于800*480,我可以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UIX Studio工程分享下,仅GUIX Studio的即可,分别设置的多少,别大于800*480,我可以测试下。

麻烦大佬帮我测试看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麻烦大佬帮我测试看看

帮你测试了,你做的这个界面确实无法正常切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你做的这个界面确实无法正常切换。

电脑仿真又可以呀

之前忘记说了,我配置生成代码格式是 通用格式,没有选择 ST 格式,因为我这边使用的不是 ST 的单片机,估计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呀 ?

是不是 使用的 guix studuio 跟 guix 文件的版本不对造成的 ?

有没有发现是神马问题呀 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脑仿真又可以呀

之前忘记说了,我配置生成代码格式是 通用格式,没有选择 ST 格式,因为我这边使用 ...

试试我这个: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29

楼主:
好的,我试试看

大神有没有发现我的那个不能够切换屏幕是怎么回事呀 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我试试看

应该是screen flow配置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