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GD32E230运行速度问题

楼主(2023-08-13):
老哥们帮忙瞅瞅这是啥情况,STM32F0和GD32E230两个一样的点灯程序,怎么速度差别这么大
STM32:

while(1)
{
    HAL_GPIO_TogglePin(LED_GPIO_Port, LED_Pin);
    for(DelayNumX=10000;DelayNumX;DelayNumX--);
}

GD32:
while(1)
{
    for(mdel = 10000;mdel;mdel--);
    gpio_bit_toggle(GPIOB,GPIO_PIN_1);
}

示波器抓取的LED引脚波形: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GD32E203用的AC6,优化等级给的-O0,给别的优化等级,for(xxx;xxx;xxx);这种延时语句直接给优化掉了,换NOP延时测试,同为内部8M模式下,两者速度基本一样

楼主:
将STM32F030也改成AC6,优化等级也设置成-O0,LED翻转时间就达到了4.1m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