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小白疑惑,关于将初始化函数放进内存段的问题,也就是关于initcall的问题

楼主(2023-08-14):
我目前在移植cola os到自己的项目中,然后里面有个类似于linux将初始化函数放入内存段中执行的源码。
我使用的是GNUC编译器,现在困惑我的是 extern initcall_t __initcall_start[]; 和 extern initcall_t __initcall_end[];
  • 这两个变量从哪里来?该如何定义?
  • 需要写链接脚本吗,如果需要该怎么写?

例如我现在有`init_1()`和`init_2()`两个函数需要放进内存段执行。
源码如下:
/* initcall.c */
void do_init_call(void)
{
//GNUC编译器
    extern initcall_t __initcall_start[];
    extern initcall_t __initcall_end[];

    initcall_t *start = __initcall_start;
    initcall_t *end = __initcall_end;
    initcall_t *fn;

    for (fn = start; fn < end; fn++)
    {
        usb_printf("initcall fn 0x%x\r\n", fn);
        (*fn)();
    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/* initcall.h */

#define  __used  __attribute__((__used__))

typedef void (*initcall_t)(void);

#define __define_initcall(fn, id) \
    static const initcall_t __initcall_##fn##id __used \
    __attribute__((__section__("initcall" #id "init"))) = fn;

#define pure_initcall(fn)       __define_initcall(fn, 0) //可用作系统时钟初始化
#define fs_initcall(fn)         __define_initcall(fn, 1) //tick和调试接口初始化
#define device_initcall(fn)     __define_initcall(fn, 2) //驱动初始化
#define late_initcall(fn)       __define_initcall(fn, 3) //传感器初始化

void do_init_call(void);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楼主:
为了看的更清楚,我把代码重新粘一下
void do_init_call(void)
{
    extern initcall_t __initcall_start[];
    extern initcall_t __initcall_end[];

    initcall_t *start = __initcall_start;
    initcall_t *end = __initcall_end;
    initcall_t *fn;

    for (fn = start; fn < end; fn++)
    {
        usb_printf("initcall fn 0x%x\r\n", fn);
        (*fn)();
    }
}

#define  __used  __attribute__((__used__))

typedef void (*initcall_t)(void);

#define __define_initcall(fn, id) \
    static const initcall_t __initcall_##fn##id __used \
    __attribute__((__section__("initcall" #id "init"))) = fn;

#define pure_initcall(fn)       __define_initcall(fn, 0) //可用作系统时钟初始化
#define fs_initcall(fn)         __define_initcall(fn, 1) //tick和调试接口初始化
#define device_initcall(fn)     __define_initcall(fn, 2) //驱动初始化
#define late_initcall(fn)       __define_initcall(fn, 3) //传感器初始化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5 个金币

反应到MDK上,就是这个东西。

MDK获取未使用RAM空间首地址方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353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反应到MDK上,就是这个东西。

MDK获取未使用RAM空间首地址方法

确实是这个东西,每个编译器还不一样。我后来又看了看源码的issues,有人说是因为代码不支持AC6编译,搞得我很懵。感觉问题应该不是不支持,而是没有指定初始化函数的内存段start地址和end地址。

楼主:
大概懂了吧,应该是需要在链接脚本里加上
SECTIONS
{
  .initcalls :
  {
    . = ALIGN(4);
    __initcall_start = .;
    KEEP (*(.initcall0init))
    KEEP (*(.initcall1init))
    KEEP (*(.initcall2init))
    KEEP (*(.initcall3init))
    __initcall_end = .;
    . = ALIGN(4);
  } >FLASH
}

__initcall_start和__initcall_end是使用链接脚本里的符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