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emwin中两条直线连接时出现锯齿的问题

楼主(2023-08-15):
(线段直接连接绘制效果)图片中是使用线段连接时出现的锯齿,想知道是否有办法优化。线段的连接是间断的首尾连接。然后基于这个显示效果,我尝试了一下emwin中最新的spline绘制接口,绘制出来的图片(spline绘制效果)。不知道emwin中是否能够绘制出QT上的显示效果?或是有其他的优化方案吗?(QT绘制效果)

楼主:
图片好像被吞了,重新上传一下效果图。

网友A:
spline有抗锯齿效果的API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pline有抗锯齿效果的API

开启了抗锯齿绘制,但是貌似并没有改善。它的抗拒API与普通API相比。好像只是多了样条的宽度设置。

楼主:
这是绘制样条的部分代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绘制样条的部分代码。

找下QT源码,自己实现个得了。

楼主:
嗯嗯,这是最后的解决方案了。不熟悉QT,做起来太慢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下QT源码,自己实现个得了。

你好,还想咨询你一个问题。在emwin中,当两个窗口重叠时,由于enwin透明绘制需要,导致顶部窗口绘制在底部窗口之前。然而,如果我的底部窗口在绘制时,无效化的区域包含了顶部窗口的内容,拿顶部窗口的一部分内容会被清空,请问一下,对于这种情况,我该怎么处理比较好?

覆盖情况

覆盖情况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还想咨询你一个问题。在emwin中,当两个窗口重叠时,由于enwin透明绘制需要,导致顶部窗口绘制在底 ...

找到问题了。这个是由于自己造成的BUG,在WM_PAINT绘制中。高分辨率坐标功能没有成对使用导致的,下方的波形绘制中,使用了高分辨率的坐标,按键绘制没有采用高分辨率的坐标。在波形绘制完成后,没有使能高分辨率的功能导致此现象出现。粗心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