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做单节锂电池充放电管理系统?

楼主(2023-08-15):
产品需要用到充电电池,目前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的特性是正常工作电压是范围在3.7-4.2V,实际使用时电池会一直放电到2.8V触发电池保护板过放电保护才停止放电,目前所有的IC都是3.3V供电。电池电压低于3.7V后电量就很低了,不希望它继续放电,有什么方法能在它电量低于3.7V自动断电?不然要弄升降压电路就复杂了。另外有没有一种好的解决方案可以同时解决电池充电(5V转4.2V),放电(输出稳定在3.3V),电量监测(如库仑计),之前了解到有PMIC(像APX2101),但出厂需要编程,没有统一型号,一般都是量很大才给做。

网友A:
1、这个ADC检测就行吧。
2、锂电池管理,最近我也在整理一些好的开源项目方案给大家分享下。

网友B:
用AXP202啊前两天看到的便宜量足

传送门
https://oshwhub.com/mondraker/axp202-zeng-ge-yan-zheng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AXP202啊前两天看到的便宜量足

传送门

谢谢分享,就是引脚有点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AXP202啊前两天看到的便宜量足

传送门

昨天我发完贴就去逛了一下立创开源社区,也是看到了这篇。之前就找Xpower官方买,他们说停产了,都是主推AXP2101,后期等它出评估板了测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ADC检测就行吧。
2、锂电池管理,最近我也在整理一些好的开源项目方案给大家分享下。

用的稳压芯片是LDO,只能降压,一旦电池电压低于3.5V,LOD输出电压和ADC的基准电压也跟着降了,后面就测不准了,测出来就都是3.3V。不过结果反正都是电量耗尽。这个方案也是可以用的。期待硬汉哥的解决方案

网友:
可以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3.7V就让板子不工作。
然后从用户角度看上去,就像是没电了。

网友:
电量检测(库仑计)这个功能好像支持的芯片都比较贵。
我做的是遥控器,用不了这么贵的芯片。

我对电量的需求就是1格,2格,3格。所以直接用ADC检测算出来一个大概的电量。
--电量从100%到0%,每10%的电压(除了最后四个为15%、10%、5%、0%)
local vt = {4.2,4.08,4,3.93,3.87,3.82,3.79,3.77,3.73,3.7,3.68,3.5,2.5}

另外就是像STM32的芯片可以设置电压低于某个设定阈值(3.3V~1.8V)之后就让芯片一直处于复位。
这样就可以避免低电压的时候,工作出错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