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的第一块STM32H750XBH6开发板

楼主(2023-08-15):
前提:应实际需要以及F103实在是用恶心了,遂决定自己画一个板子出来,正好我师哥还剩了两片750,因此本开发板以H750为主控芯片,计划画两块板子,一块核心板,一块拓展版,通过btb连接
开个帖子记录一下个人探索过程,画板经验几乎为0

欲实现的功能:
- 板载ST-LinkV2.1,因为带个串口通信
- Flash拓展,XBH6就给了128k,还没407igh6大
- 两个TypeC,一个给调试器用,一个给STM32的USB用
- 拓展板需要尽可能多地引出来CAN
- 计划带一LCD屏幕接口
目前就想到这么多,lz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学生,开学才大二,希望路过的各位大佬可以指点指点,提出你们的建议,谢谢!

楼主:
2023/8/15记录
电源部分完成
参考了野火的H750XBH6核心板与ART-Pi原理图,由于ST的USB部分我是一点也没有用过,所以基本算是抄的(算了去掉基本吧)
值得注意的点是VDDA和Vref的供电部分,3.3V先经过磁珠再给到VDDA,VDDA再经过0Ohm电阻再给到Vref
这两块供电同属于Analog domian部分,单片机供电需要经过磁珠滤波以提高其模拟域供电的稳定性,不过Vref那里还需要经过0Ohm电阻吗?这是一个问题
还有一个点。PDR_ON,这个之前也没碰到过,根据硬件开发手册这个玩应

似乎应该直接接到VSS,但是野火选择了电阻分压,ART-Pi选择串接一个10k电阻然后接在3.3V
然后又去看了datasheet

所以这个东西只是限制了单片机供电的最小电压,这里供电我用的LDO,RT9013-33,输出电压3.3V,PDR_ON似乎接不接地都无所谓了
感觉需要补一补电源部分啊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非常好的讨论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非常好的讨论贴。

哈哈哈哈感谢硬汉哥,小白还是要多多学习

楼主:
2023/8/16记录
思考了很久到底是STlink还是DAPLink,STlink网上有很多流传出来的原理图以及开源,但是你要是全盘照抄画图那大可不必,不如换成DAPlink
但是呢,似乎我的主要目的在H750,并不在这里,所以还是直接抄一个吧

楼主:
2023/8/19记录
STlink完成,参考了稚晖君的STLink-nano,我这里选择把JTCK和JTMS引出来用以外部烧录固件,SWD连接H7
还有一点,TypeC的CC引脚问题,CC接5.1K下拉,不是短接后下拉(qaq)
至于是为啥,请允许我拿出圣经【为什么Type-C的CC引脚不能短接后下拉】 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53870f6333a984ab601
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稚晖君的原理图VDD部分的退耦电容少的可怜,建议无论如何还是加几个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