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使用教程] H7-TOOL的LUA小程序访问AP和DP调试寄存器方法(2023-08-16)

楼主(2023-08-16):
API说明:
函数pg_init()
功能:用于初始化TOOL的SWD接口

函数pg_swd("RDP", adr)
功能:读DP端口
参数:"RDP"是固定的,adr是地址。

比如读取地址0xFC,就是data,re = pg_swd("RDP", 0xFC), data是返回的数据,re = 1 表示成功, 0表示失败

函数pg_swd("WDP", adr, val)
功能:写DP端口
参数:"WDP"是固定的,adr是地址,  val是数值

比如地址8写入数据2,就是re = pg_swd("WDP", 8, 2), 返回值 re = 1 表示成功, 0表示失败

函数pg_swd("RAP",  adr)
功能:读AP端口
参数:"RAP"是固定的,adr是地址。

比如读取地址0xFC,就是data,re = pg_swd("RAP", 0xFC, data是返回的数据,re = 1 表示成功, 0表示失败

函数pg_swd("WAP", adr, val)
功能:写AP端口
参数:"WAP"是固定的,adr是地址,  val是数值

比如地址8写入数据2,就是re = pg_swd("WAP", 8, 2), 返回值 re = 1 表示成功, 0表示失败

操作举例

AP和DP调试寄存器访问,跟我们访问外设的寄存器不同,外设寄存器给个总线地址即可,而AP和DP调试寄存器要看芯片厂家参考手册末尾的调试章节。

我们这里使用TOOL访问STM32H7系列为例进行说明。

1、DP端口寄存器的访问

参考手册对DP访问的描述如下:

比如我们要读取DP的调试端口标识寄存器DP_TARGETID

(1)先要修改DP_SELECT寄存器

对应的TOOL操作就是 re = pg_swd("WDP", 8, 2), 数值8是我们操作DP_SELECT寄存器的地址,数值2是上面截图的含义,通过AP0 - Cortex-M7 debug access port (AHB-AP) 读取DP_TARGETID

(2)读取DP_TARGETID

对应的TOOL操作就是data,re = pg_swd("RDP", 4)

测试代码如下

[Lua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pg_init() -- 初始化SWD接口

re = pg_swd("WDP", 8, 2)

if(re == 1) then

print("WDP成功")

print("WDP失败")

end

data,re = pg_swd("RDP", 4)

if(re == 1) then

print("RDP成功")

print(string.format("rdp = %08x", data))

print("RDP失败")

end

操作效果:

读取的结果于手册描述的一致,说明没问题:

2、AP端口寄存器的访问

参考手册对AP访问的描述如下:

比如我们要读取AP的调试端口标识寄存器AP_IDR,对应的地址是

(1)先要修改DP_SELECT寄存器

对应的TOOL操作就是 re = pg_swd("WDP", 8, 0xF4), 数值8是我们操作DP_SELECT寄存器的地址,数值0xF4是上面截图的含义,通过AP0 - Cortex-M7 debug access port (AHB-AP) 操作APBANKSEL设置0xF,即AP_IDR,而DPBANKSEL我们没有使用。

(2)读取AP_IDR

对应的TOOL操作就是data,re = pg_swd("RAP", 0xFC)

测试代码如下:

[Lua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pg_init() -- 初始化SWD接口

re = pg_swd("WDP", 8, 0xF4)

if(re == 1) then

print("WDP成功")

print("WDP失败")

end

data,re = pg_swd("RAP", 0xFC)

if(re == 1) then

print("RDP成功")

print(string.format("rdp = %08x", data))

print("RDP失败")

end

测试效果:

读取的结果于手册描述的一致,说明没问题: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第一次了解这个知识点

楼主(2024-03-22):
beep()
print("窗口2")

pg_init(0)

re = pg_swd("WDP", 8, 0x10000000)

if(re == 1) then
    print("WDP成功")
    print("WDP失败")
end

re = pg_swd("WriteData", 0x20000000, 0x55aa55aa, 0x46000040)

if(re == 1) then
    print("WriteData成功")
    print("WriteData失败")
end

data,re = pg_swd("ReadData", 0x20000000, 0x46000040)

if(re == 1) then
print("ReadData成功")
print(string.format("rdp = %08x", data))
print("ReadData失败")
end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OMTableBase = pg_swd("RAP",0xF8)
ROMTableBase = ROMTableBase & 0xFFFFFFFC

str =pg_read32(ROMTableBase + 0x0FE4)
print_hex(str)
str =pg_read32(ROMTableBase + 0x0FE8)

print_hex(str)

re = pg_swd("WDP", 8, 0x10000000)

if(re == 1) then

    print("WDP成功")

    print("WDP失败")

    end

re = pg_swd("WAP", 0, 0x46000040)

if(re == 1) then

    print("WDP成功")

    print("WDP失败")

    end

data,re = pg_swd("RAP", 0)

if(re == 1) then

print("RDP成功")

print(string.format("rdp = %08x", data))

print("RDP失败")

end

-- temp, re = pg_read32(0xE000EE08)

-- if(re == 1) then
-- print_hex(temp)
-- else
-- print("pg_read32(0xE000EFB8)读取失败")
-- end

re = pg_write32(0xE000EDF0, 0xA05F0001)

if(re == 1) then
    print("进入调试成功")
    print("pg_write32(0xE000EDF0, 0xA05F0001)失败")
end

temp, re = pg_read32(0xE000EE08)

if(re == 1) then
print_hex(temp)
else
print("pg_read32(0xE0044004)读取失败")
end

-- temp = temp & 0xFFFFFFF0
-- temp = temp | 0x06
-- re = pg_write32(0xE0044004, temp)
-- if(re == 1) then
--     print_hex(temp)
--  else
--     print("pg_write32(0xE0044004, temp)失败")
-- end

-- str, re =pg_read32(0x08000000)

-- if(re == 1) then
-- print_hex(str)
-- else
-- print("pg_read32(0x08000000)读取失败")
-- end

re, data = pg_read_mem(0x20000000, 100)
if(re == 1) then
print_hex(data)
else
print("pg_read_mem(0x08000000, 1024)读取失败")
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