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lvgl中文输入法求助

楼主(2023-08-16):
lvgl导入中文输法时,如果输入的字母组合是lv_ime_pinyin_def_dict[]数组中没有的,然后点击汉字切换按键程序就会崩溃。请问各位大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?

网友A:
没有的得完善上,否则数组访问越界或者出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的得完善上,否则数组访问越界或者出问题。

字母的组合太多了,不好一个一个完善,想看看怎么能改一下键盘的代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字母的组合太多了,不好一个一个完善,想看看怎么能改一下键盘的代码

参考谷歌拼音,这玩意很简单的 我们原来是自己实现的 参考谷歌拼音的做法即可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字母的组合太多了,不好一个一个完善,想看看怎么能改一下键盘的代码

唉,不会呀。刚接触这个没多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参考谷歌拼音,这玩意很简单的 我们原来是自己实现的 参考谷歌拼音的做法即可

谷歌拼音能移植到MCU上么?手头有块6寸墨水屏,拿来做个写文档的小终端还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