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pWizard] AppWizard生成的代码,用经典方式操作控件,如何获取子控件的wm_hwin?

楼主(2023-08-16):
如题,在使用AppWizard生成的代码中,单个screen中存在多个子窗口,窗口之间设置了滑动切换。

由于AppWizard生成的代码滑动距离较长,才能切换窗口,因此想在经典回调中进行修改。

在经典回调方式中,如何找到window对应的hWin?

查看了AppWizard的创建window的方法,这个返回值好像被忽略了,appwizard.h中也没有找到可以获取子控件WM_hWin的方法,求解答

窗口滑动配置

窗口滑动配置

appwizard创建window时的方法

appwizard创建window时的方法

网友A:
你当前的窗口是怎么创建的,直接在Screen下创建的窗口吗,如果是这个下面的,Screen有回调函数,对应的句柄是pMsg->hWin,  然后这样获取句柄试试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ID号);

楼主:
window是利用appwizard在screen下创建的,在screen的回调WM_CREATE中尝试使用了这个方法获取,结果拿到的都是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当前的窗口是怎么创建的,直接在Screen下创建的窗口吗,如果是这个下面的,Screen有回调函数,对应的句柄 ...

window是利用appwizard创建的,在screen的回调消息WM_CREATE中,尝试利用这个接口去获取对应窗口的句柄,结果拿到的却是空的,有点奇怪。

楼主:
在WM_CREATE的回调中,无法获取到子窗口的句柄,在WM_INIT_DIALOG的是可以获取到的,感谢硬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