固件開發工程師

楼主(2023-08-17):
我们想测试USB产品接口(USB 2.0)是否良好,主要是DM/DP硬件正常。
Tester是用STM32做的,可以通过UART命令控制USB Device。

测试方法1:Test J / Test K测试模式
将USB Device配置成Test J / Test K状态,然后用Tester的GPIO读取DM / DP的电平。

测试方法2:配置DM / DP成GPIO
在治具上将USB口DM / DP直接短接,但是在软件上将这两根Pin配置成GPIO

请问大家这两种方法是否可行?
我们倾向于选择方法2,这是否OK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插上USB 能识别 不是更好,更简单?
理论是可以的,以前用Linux做的Tester就是读取USB VID/PID的。
这次Tester比较简单,是用STM32做的,想评估能否用更简单、更快速的方式来做。

网友A:
插上USB 能识别 不是更好,更简单?

网友:
回帖奖励 +10 个金币

仅仅是测试引脚吗,我也推荐方式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