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有没有适合初学者学习lwip的项目啊

楼主(2023-08-17):
如题,想快速学习lwip,想通过项目学习

网友:
lwip那个方向

楼主:
想深入了解下协议栈这个方向

网友A:
哥哥哥,我使用ucosiii+lwip1.4,作为客户端去连接pc服务端,心跳什么的都正常,数据传输也ok,但是通过wireshark抓包发现偶然的时候板子上数据没有发送,导致pc没有回复,我在板子上设置的超时时间是30s,然后就断开连接,板子去重连,但是重连了好几次才连接上(有几分钟的时间),之后通信又正常,为什么会出现发不出去的情况(从板子这边打印看,正常调用netconn_write,已经写进去了,也没有返回错误),还有重连时间为啥这么久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哥哥,我使用ucosiii+lwip1.4,作为客户端去连接pc服务端,心跳什么的都正常,数据传输也ok,但是通过w ...

这个没有好办法,只能多排查了,另外使用最新2.x,不要使用老版本,老版bug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想深入了解下协议栈这个方向

看源码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