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link仿真如何查看系统时钟?我用的是hal库

楼主(2023-08-17):
jlink仿真如何查看系统时钟?我用的是hal库,想看我的代码配置的是多少M的时钟频率

网友:
HAL库有个全局变量SystemCoreClock

记录了最终的配置时钟。

网友:
HAL 库中有这个函数可以获取到系统时钟的值 HAL_RCC_GetSysClockFreq(); 把她的返回值赋值给一个全局变量,仿真RUN一下看一下这个值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