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各位大神,请问对于stm32h7的qspi布线是否有什么要求?

楼主(2023-08-18):
如题,我尝试画过一次板子,上电后发现qspi写入flash的数据和读出flash的数据不一样。读取flash id是可以的,但是不管是使用读取的指令还是内存映射的方法都会出错。(因为板子不在身边所以就给不了图了)。

网友A:
楼主用的那个型号,已经保证自己的程序没问题吧,如果没问题,可以适当降低QSPI Flash时钟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那个型号,已经保证自己的程序没问题吧,如果没问题,可以适当降低QSPI Flash时钟试试。

已经保证代码没问题的。因为烧入到开发板是没问题的。 我也降低过时钟 结果还是一样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那个型号,已经保证自己的程序没问题吧,如果没问题,可以适当降低QSPI Flash时钟试试。

代码烧入到开发板跑是没问题, 我也降低过时钟结果还是一样。我从开发板上把芯片和flash拆下来焊在自己板子上结果也一样。我发现我在画板的时候flash 的引脚长度都不同个别差距有点大。这样会有影响吗?

楼主:
代码烧入到开发板跑是没问题, 我也降低过时钟结果还是一样。我从开发板上把芯片和flash拆下来焊在自己板子上结果也一样。我发现我在画板的时候flash 的引脚长度都不同个别差距有点大。这样会有影响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代码烧入到开发板跑是没问题, 我也降低过时钟结果还是一样。我从开发板上把芯片和flash拆下来焊在自己板 ...

1、只要QSPI Flash距离MCU比较近,影响不大。
2、试试全程1线方式读写测试。
3、降低QSPI Flash所涉及GPIO速度等级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