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gcc编译stm32问题

楼主(2023-08-18):
遇到一个问题,怎么将stm32中的c程序文件中的一段字符串编译到最终生成的bin文件中,并且bin文件打开后能找到,同时还不影响程序运行,我用arm-gcc编译的环境

网友A:
字符串数组? 加前缀const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字符串数组? 加前缀const就行。

呃,神马意思呢,没理解

网友:
添加属性保留未引用的变量:
__attribute__((used)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呃,神马意思呢,没理解

加const修饰的变量,编译的时候会将数据存放在Flash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const修饰的变量,编译的时候会将数据存放在Flash

这样可以是可以,那我怎么确定位置,比如我要塞入版本号,那我怎么判断它在哪个位置,才能读取出来。这里读取版本号,是它自己读取自己的版本号哦

网友C:
const app_info_t APP_INFO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08040400"))) = {
    ....
}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onst app_info_t APP_INFO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08040400"))) = {
    ....
};

有完整的示例吗?ld文件是怎们处理的,我是gcc编译stm32的环境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有完整的示例吗?ld文件是怎们处理的,我是gcc编译stm32的环境

抱歉,忘了标题是gcc了。
有大佬已经给出了解决方式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hlight=%D6%B8%B6%A8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抱歉,忘了标题是gcc了。
有大佬已经给出了解决方式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 ...

感谢老哥的鼎力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