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7和F4的emwin的LCDConf_LinTemplate.c文件中的层初始化函数有点不一样

楼主(2023-08-18):
下面F429的部分代码主要意思是啥呢?

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HorizontalStart = HSYNC_W + HBP + 1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HorizontalStop = (Width +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HorizontalStart - 1)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VerticalStart = VSYNC_W + VBP + 1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VerticalStop = (Height +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VerticalStart - 1);

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CFBLineLength    = BytesPerLine + 3;
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CFBPitch         = BytesPerLine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CFBLineNumber    = ySize;

static void LCD_LL_LayerInit(U32 LayerIndex)
{
        LTDC_LayerCfgTypeDef  layer_cfg;
        static uint32_t       LUT[256];
        uint32_t              i;

        if (LayerIndex < GUI_NUM_LAYER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窗口显示区设置 */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WindowX0 = 0;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WindowX1 = g_LcdWidth;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WindowY0 = 0;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WindowY1 = g_LcdHeight;

                /* 配置颜色格式 */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PixelFormat = _GetPixelformat(LayerIndex);

                /* 显存地址 */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FBStartAdress = layer_prop[LayerIndex].address;

                /* Alpha常数 (255 表示完全不透明) */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Alpha = 255;

                /* 无背景色 */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Alpha0 = 0;   /* 完全透明 */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Backcolor.B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Backcolor.Green = 0;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Backcolor.Red = 0;

                /* 配置图层混合因数 */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BlendingFactor1 = LTDC_BLENDING_FACTOR1_PAxCA;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BlendingFactor2 = LTDC_BLENDING_FACTOR2_PAxCA;

                /* 配置行列大小 */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ImageWidth = g_LcdWidth;
                layer_cfg.ImageHeight = g_LcdHeight;

                /* 配置图层1 */
                HAL_LTDC_ConfigLayer(&hltdc, &layer_cfg, LayerIndex);

                /* 使能LUT */
                if (LCD_GetBitsPerPixelEx(LayerIndex) <= 8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LTDC_EnableCLUT(&hltdc, LayerIndex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AL88模式(16bpp)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layer_prop[LayerIndex].pColorConvAPI == GUICC_88666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LTDC_EnableCLUT(&hltdc, LayerIndex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256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UT[i] = LCD_API_ColorConv_8666.pfIndex2Color(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LTDC_ConfigCLUT(&hltdc, LUT, 256, LayerIndex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static void _LCD_InitController(int LayerIndex)
{
        LTDC_Layer_InitTypeDef LTDC_Layer_InitStruct = {0};
        int xSize, ySize, BytesPerLine, BitsPerPixel, i;
        U32 Pixelformat, Color;
        static int Done;

        if (LayerIndex >= GUI_COUNTOF(_apLayer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[color=#ff0000]        if (Done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one = 1;
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line interrupt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LTDC_ITConfig(LTDC_IER_LIE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NVIC_SetPriority(LTDC_IRQn, 0);
                NVIC_EnableIRQ(LTDC_IRQn);

                #if emWin_Optimiz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DMA2D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MA2D_ITConfig(DMA2D_CR_TCIE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SetPriority(DMA2D_IRQ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EnableIRQ(DMA2D_IRQ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fla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MA2D->IFCR = (U32)DMA2D_IFSR_CTCIF;
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}[/color]

        //
        // Layer configuration
        //
        xSize = LCD_GetXSizeEx(LayerIndex);
        ySize = LCD_GetYSizeEx(LayerIndex);

        // HorizontalStart = (Offset_X + Hsync + HBP);
    // HorizontalStop  = (Offset_X + Hsync + HBP + Window_Width - 1);
    // VarticalStart   = (Offset_Y + Vsync + VBP);
    // VerticalStop    = (Offset_Y + Vsync + VBP + Window_Heigh - 1);

[color=#ff0000]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HorizontalStart = HSYNC_W + HBP + 1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HorizontalStop = (Width +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HorizontalStart - 1)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VerticalStart = VSYNC_W + VBP + 1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VerticalStop = (Height +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VerticalStart - 1);[/color]

        //
        // Pixel Format configuration
        //
        Pixelformat = _GetPixelformat(LayerIndex)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PixelFormat = Pixelformat;

        //
        // Alpha constant (255 totally opaque)
        //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ConstantAlpha = 255;

        //
        // Default Color configuration (configure A, R, G, B component values)
        //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DefaultColorBlue  = 0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DefaultColorGreen = 0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DefaultColorRed   = 0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DefaultColorAlpha = 0;

        //
        // Configure blending factors
        //
        BytesPerLine = _GetBytesPerLine(LayerIndex, xSize)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BlendingFactor_1 = LTDC_BlendingFactor1_PAxCA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BlendingFactor_2 = LTDC_BlendingFactor2_PAxCA;
[color=#ff0000]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CFBLineLength    = BytesPerLine + 3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CFBPitch         = BytesPerLine;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CFBLineNumber    = ySize;[/color]

        //
        // Input Address configuration
        //
        LTDC_Layer_InitStruct.LTDC_CFBStartAdress = _aAddr[LayerIndex];
        LTDC_LayerInit(_apLayer[LayerIndex], <DC_Layer_InitStruct);

        //
        // Enable LUT on demand
        //
        BitsPerPixel = LCD_GetBitsPerPixelEx(LayerIndex);
        if (BitsPerPixel <= 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usage of LUT for all modes with <= 8bpp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_LTDC_LayerEnableLUT(_apLayer[LayerIndex], ENABLE);
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// Optional CLUT initialization for L8 mode (8bpp)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if (_apColorConvAPI[LayerIndex] == GUICC_1616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16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 = LCD_API_ColorConv_1616I.pfIndex2Color(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LTDC_SetLUTEntry(LayerIndex, Color,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// Optional CLUT initialization for AL44 mode (8bpp)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if (_apColorConvAPI[LayerIndex] == GUICC_8666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16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 = LCD_API_ColorConv_8666.pfIndex2Color(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LTDC_SetLUTEntry(LayerIndex, Color,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// Optional CLUT initialization for AL88 mode (16bpp)
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if (_apColorConvAPI[LayerIndex] == GUICC_88666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LTDC_LayerEnableLUT(_apLayer[LayerIndex]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256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 = LCD_API_ColorConv_8666.pfIndex2Color(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LTDC_SetLUTEntry(LayerIndex, Color,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//
        // Enable layer
        //
        LTDC_LayerCmd(_apLayer[LayerIndex], ENABLE);

        //
        // Reload configuration
        //
        LTDC_ReloadConfig(LTDC_SRCR_IMR);
}

网友A:
楼主看的F429,是不是看的标准库版的。F429也有个HAL版的可以查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看的F429,是不是看的标准库版的。F429也有个HAL版的可以查看。

找到了F429HAL库版本的emwin了。我上面黄色代码标准库的配置,意思应该是配置/* 窗口显示区设置 */?

层初始化的时候标准库为啥要打开中断的操作?hal库没有呢?

if (Done == 0) {
    Done = 1;

//    LCD_Init();
    //
    // Enable line interrupt
    //
    LTDC_ITConfig(LTDC_IER_LIE, ENABLE);
    NVIC_SetPriority(LTDC_IRQn, 0);
    NVIC_EnableIRQ(LTDC_IRQn);
    //
    // Enable DMA2D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
    //
    DMA2D_ITConfig(DMA2D_CR_TCIE, ENABLE);
    NVIC_SetPriority(DMA2D_IRQn, 0);
    NVIC_EnableIRQ(DMA2D_IRQn);
    //
    // Clear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flag
    //
    DMA2D->IFCR = (U32)DMA2D_IFSR_CTCIF;
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