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辅助工具] 分享一个py脚本,能把GB2312转成UTF-8

楼主(2023-08-19):
展示效果如GIF所示:

使用说明:
1.依赖chardet库,需要用pip install chardet安装它,具体可以看文件里的Readme.
2.打开keil,选择tool-Customize Tools Menu..,新建一个。
Command里填入的内容,就相当于在电脑命令行里面输入的内容。

Arugments里的内容就是参数,#E代表当前文件的路径。
3.最后给这个设置一个快捷键,就可以在keil里面实现快速的汉字编码转换了。

网友:
非常方便

网友:
太实用了,最近刚想切换到UTF-8编码,谢谢楼主工具!

网友:
转换以后字体方向不对怎么回事? 新建 BMP

网友:
发现问题了,是字体选择问题

网友:
挺方便的,看着非常好用。

网友:
赞! IAR可以支持吗?

网友:
做过一个转换格式的小工具,支持多种格式互转,支持拖拽文件夹批量转换代码编码格式批量转换工具

网友:
强。正在寻找这个的工具。

网友:
vscode下有个插件:GBKtoUTF8。我一直在使用这个。

网友A:
按照楼主的教程,使用pip安装后,配置keil,还是会报错。
--- Error: failed to execute 'C:\Keil_v5\AStyle_Other\formatting\formatting.py ..\PeripheralDriver\delay.c',
用命令行可以,但是用keild的快捷工具就是不行

网友:
..\..\User\UI\ui_save_gap.c(11): error:  #8: missing closing quote
           "鏃?" ,
..\..\User\UI\ui_save_gap.c(12): error:  #8: missing closing quote
           "鍒?",
..\..\User\UI\ui_save_gap.c: 0 warnings, 2 errors
".\Flash\Obj\output.axf" - 11 Error(s), 0 Warning(s).

编译报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..\..%user%uI%ui_save_gap.c(11): error:  #8: missing closing quote
           "鏃?" ,
..\..%user%u ...

现在新的keil版本应该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早期的keil你可以尝试这个帖子里的方法。

Keil5 UTF-8 修改文件后总是missing closing quote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5&fromuid=3246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楼主的教程,使用pip安装后,配置keil,还是会报错。
--- Error: failed to execute 'C:\Keil_v5\ASty ...

前面要加py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楼主的教程,使用pip安装后,配置keil,还是会报错。
--- Error: failed to execute 'C:\Keil_v5\ASty ...

[Python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py C:\Keil_v5\AStyle_Other\formatting\formatting.py

网友C:
使用UTF-8 有什么好处吗,
我一直使用GB2312 没出过问题。

网友(2023-09-19):
引用 网友C:
使用UTF-8 有什么好处吗,
我一直使用GB2312 没出过问题。

英文系统下面出现乱码

网友:
没必要用python啊, MultiByteToWideChar 936再WideCharToMultiByte 65001搞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