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玩转DAPLINK] daplink 下载器咨询

楼主(2023-08-19):
网上买了一个daplink下载器,有几个疑问,
1、一定要最新的keil版本吗?

2、iar8.40是否可以使用呢?

硬汉哥能否解答下,谢谢~

网友A:
以我们H7-TOOL的DAPLINK为例进行说明,我们这个是高速HID+WinUSB二合一

1、MDK5.28及其以前的版本仅支持HID,进入5.30后支持WinUSB.
2.  使用IAR需要使用8.50及其以上版本,进入9.x后更好的支持了WinUSB。

详细说明: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6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我们H7-TOOL的DAPLINK为例进行说明,我们这个是高速HID+WinUSB二合一

1、MDK5.28及其以前的版本仅支持 ...

也就是说,普通的烧写,调试仿真,应该没啥问题吧?iar一定要8.50以上才可以调试仿真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,普通的烧写,调试仿真,应该没啥问题吧?iar一定要8.50以上才可以调试仿真吗?

普通的DAPLINK没这个要求。

我们这个必须,低版本IAR对高速HID+WinUSB二合一支持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普通的DAPLINK没这个要求。

我们这个必须,低版本IAR对高速HID+WinUSB二合一支持不行。

好的,谢谢解答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普通的DAPLINK没这个要求。

我们这个必须,低版本IAR对高速HID+WinUSB二合一支持不行。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