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在简单的寄存器操作上遇到了问题

楼主(2023-08-19):
本来是想使用H7操作一下PC0进行点灯程序,但是怎么点都点不亮。求一下各位大神看看我哪里出来问题

楼主:
AHB4的时钟使能在这里

网友A:
库函数GPIO有点亮的API,可以看看它的源码内容

网友B:
乍一看去,你时钟的基址写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乍一看去,你时钟的基址写错了

时钟的基地址不是0x58020800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库函数GPIO有点亮的API,可以看看它的源码内容

好的,我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乍一看去,你时钟的基址写错了

确实是我操作错了。但是我这样子操作也没法实现点亮PC0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时钟的基地址不是0x58020800吗?

肯定不是呀

楼主:
但是我这样操作也点不亮,RCC使能AHB4的时钟我改过了

楼主:
         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(0x58024400+0xE0)=(1<<2);//RCC->AHB4ENR->GPIOC
         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0x58020800|=(0x01<<0);//GPIOC->MODEL-> 01 ->通用输出
         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0x58020814&=~(1<<0);//ODR

我修改了一下,这样还是不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(0x58024400+0xE0)=(1GPIOC
         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0x58020800|=(0x ...

你时钟树配置好了?M7时钟很复杂,最好不要寄存器硬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时钟树配置好了?M7时钟很复杂,最好不要寄存器硬上

好吧只能换其他方式

网友C:
=========配置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44e0)|= 0x00000004; // 时钟

        tmp =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8);
        tmp &= ~0x00000003;
        tmp |= 0x00000002;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8) = tmp;   //速度

        tmp =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4) ;
        tmp &= ~0x00000001;
        tmp |= 0x00000000;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4) = tmp;   //推挽

        tmp =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c);
        tmp &= ~0x00000003;
        tmp |= 0x00000001;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c) = tmp;   //上拉

        tmp =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0);
        tmp &= ~0x00000003;
        tmp |= 0x00000001;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0) = tmp;   //模式

============翻转=============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18) = 1 << 0;
         HAL_Delay(10);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18) = 1 << 16;

      HAL_Delay(10);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=========配置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44e0)|= 0x00000004; // 时钟

感谢硬汉大神

网友D:
cpp文件咋运行的,求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cpp文件咋运行的,求教

参考的CSDN上的,就是用hal库初始化全部外设之后,在进入到while(1)循环之前,写一个CPP的函数,从这个函数进入到CPP的文件中去,把编译器改成v6以上的,然后选择C++11就可以了。但是也有一些小坑要注意,比如中断函数要用extern C处理啥的。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3156265 ... 24971-null-null.142^v93^chatgptT3_2&utm_term=STM32C%2B%2B&spm=1018.2226.3001.4187

网友E:
不用配置时钟树,启动之后默认用内部低速时钟也能跑,直接用硬汉老师给的程序就行了,开一下GPIO时钟配置一下GPIO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用配置时钟树,启动之后默认用内部低速时钟也能跑,直接用硬汉老师给的程序就行了,开一下GPIO时钟配置一 ...

好的,晚上回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