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2C] STM32H7硬件I2C的监听功能

楼主(2023-08-21):
反应到硬件I2C上,实际就是个地址匹配中断

/**
  * @brief  Enable the Address listen mode with Interrupt.
  * @param  hi2c Pointer to a I2C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
  *              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I2C.
  * @retval HAL status
  */
HAL_StatusTypeDef HAL_I2C_EnableListen_IT(I2C_HandleTypeDef *hi2c)
{
  if (hi2c->State == HAL_I2C_STATE_READY)
  {
    hi2c->State = HAL_I2C_STATE_LISTEN;
    hi2c->XferISR = I2C_Slave_ISR_IT;

    /* Enable the Address Match interrupt */
    I2C_Enable_IRQ(hi2c, I2C_XFER_LISTEN_IT);

    return HAL_OK;
  }
  else
  {
    return HAL_BUSY;
  }
}

/**
  * @brief  Disable the Address listen mode with Interrupt.
  * @param  hi2c Pointer to a I2C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
  *              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I2C
  * @retval HAL status
  */
HAL_StatusTypeDef HAL_I2C_DisableListen_IT(I2C_HandleTypeDef *hi2c)
{
  /* Declaration of tmp to prevent undefined behavior of volatile usage */
  uint32_t tmp;

  /* Disable Address listen mode only if a transfer is not ongoing */
  if (hi2c->State == HAL_I2C_STATE_LISTEN)
  {
    tmp = (uint32_t)(hi2c->State) & I2C_STATE_MSK;
    hi2c->PreviousState = tmp | (uint32_t)(hi2c->Mode);
    hi2c->State = HAL_I2C_STATE_READY;
    hi2c->Mode = HAL_I2C_MODE_NONE;
    hi2c->XferISR = NULL;

    /* Disable the Address Match interrupt */
    I2C_Disable_IRQ(hi2c, I2C_XFER_LISTEN_IT);

    return HAL_OK;
  }
  else
  {
    return HAL_BUSY;
  }
}

网友A:
休眠的时候可以使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休眠的时候可以使用吗?

I2C有个地址匹配时从停止模式唤醒的功能,就是类似的用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I2C有个地址匹配时从停止模式唤醒的功能,就是类似的用法。

硬汉大神,我还是想问问我使用寄存器PC0点灯的问题
         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(0x58024400+0xE0)=(1<<2);//RCC->AHB4ENR->GPIOC
         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0x58020800|=(0x01<<0);//GPIOC->MODEL-> 01 ->通用输出
         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0x58020814&=~(1<<0);//ODR
使用上面的方式我初始化了时钟,端口模式,还有ODR,看手册是对了的,但是点不亮。后面我测了一下,时钟使能是对的,ODR也是对的。但是MODEL的寄存器让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点。上面的寄存器点不了。但是把代码改成
  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(0x58024400+0xE0)=(1<<2);//RCC->AHB4ENR->GPIOC
   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0x58020800&=(0x01<<0);//GPIOC->MODEL-> 01 ->通用输出
不使用ODR的寄存器的情况下还是能把PC0点亮,这是我非常疑惑的点,想问问硬汉大神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I2C有个地址匹配时从停止模式唤醒的功能,就是类似的用法。

说错了,应该是
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(0x58024400+0xE0)=(1<<2);//RCC->AHB4ENR->GPIOC
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0x58020800&=~(0x01<<0);//GPIOC->MODEL-> 01 ->通用输出

为什么这样就可以直接让PC0输出低电平。手册中是01才是通用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大神,我还是想问问我使用寄存器PC0点灯的问题
         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 (0x58024400+0x ...

这个不是很简单的吗,还没有搞定。。。

我分享个写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不是很简单的吗,还没有搞定。。。

我分享个写法。

好的,谢谢硬汉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,谢谢硬汉大神

=========配置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44e0)|= 0x00000004; // 时钟

        tmp =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8);
        tmp &= ~0x00000003;
        tmp |= 0x00000002;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8) = tmp;   //速度

        tmp =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4) ;
        tmp &= ~0x00000001;
        tmp |= 0x00000000;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4) = tmp;   //推挽

        tmp =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c);
        tmp &= ~0x00000003;
        tmp |= 0x00000001;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c) = tmp;   //上拉

        tmp =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0);
        tmp &= ~0x00000003;
        tmp |= 0x00000001;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00) = tmp;   //模式

============翻转=============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18) = 1 << 0;
         HAL_Delay(10);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0818) = 1 << 16;

      HAL_Delay(10);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=========配置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*((__IO uint32_t*)0x580244e0)|= 0x00000004; // ...

感谢硬汉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