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S Code] VS CODE 搜索内容怎么设置可以像Keil一样在所有文件下搜索呢

楼主(2023-08-21):
请问一下大佬们,用VS CODE 搜索内容怎么设置可以像Keil一样在所有文件下搜索呢?

网友:
Edit -> Find in Files

楼主:
没找到呀

网友A:
说错了,点这个放大镜就行

楼主:
我这样搜索的,但还是搜索不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错了,点这个放大镜就行

搜不全呀

网友:
你需要在整个项目的根目录下打开vscode,然后放大镜搜索就是全文件的,不是单文件。如果你打开A项目,然哈单独打开B项目的一个文件,搜索时搜索不到整个B项目的文件的。

网友:
你有没有把你的项目文件夹添加到工作区?正常全局搜索的范围是限制在工作区内后.即工作区内你添加了哪些文件,就只在这些文件内搜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