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JLink Pro网线直连配置,不需要路由器

楼主(2023-08-21):
JLink Pro一开始配置的是自动IP,直连电脑是无法分配IP,因为电脑没有路由功能,需要把JLink Pro改成固定IP模式。
把JLink Pro配置成固定IP和把电脑的也改成固定IP就可以了。

连接好JLink Pro 打开J-Link Configurator软件,进入配置修改即可,下面是修改成固定IP的配置。

网友A:
嗯。如果支持跨局域网,云端调试就更方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。如果支持跨局域网,云端调试就更方便了

Jlink Pro想做到云调试必须两边都有公网IP否则难,远程更新下载可以搞H7-Tool安富莱这个工具支持远程下载,如果要云调试就要大佬多发力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Jlink Pro想做到云调试必须两边都有公网IP否则难,远程更新下载可以搞H7-Tool安富莱这个工具支持远程下载 ...

segger家有个工具,可以实现这个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