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bmp280采用三线spi操作的疑问

楼主(2023-08-21):
如题,bmp280默认是4线spi操作的,但是把config寄存器的bit0配置为1后就可以切到三线spi模式了,但是默认不是四线吗,三线连接时怎么配置config寄存器呢?

难道先用4线配置好了再切到3线或者用i2c方式配置好了再切到spi?哪位高人用过指点一下,谢谢先

网友A:
三线SPI是将输出和输入做成一条线,不影响原来的输出输出,只影响数据输入.
所以写寄存器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写.不需要你说的那种配置

网友:
只用过180.

可能配置好后会固化进去,否则这个配置价值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线SPI是将输出和输入做成一条线,不影响原来的输出输出,只影响数据输入.
所以写寄存器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 ...

你用过3线模式?这样用的?

手册写的是默认4线模式,要切到3线模式必须配置一个寄存器才可以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用过3线模式?这样用的?

手册写的是默认4线模式,要切到3线模式必须配置一个寄存器才可以的
没用过,我用的I2C。

我认为是这样的,你可以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用过,我用的I2C。

我认为是这样的,你可以试试。

硬汉哥越界访问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