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/FDCAN] STM32H7 取消发送清空FIFO队列问题

楼主(2023-08-22):
STM32H7系列配置发送FIFO后,怎么清空FIFO队列停止后续报文发送(如果发送FIFO里面有数据),是直接清空发送RAM区域吗,没有找到相关资料!

网友A:
楼主说的是硬件FIFO,还是自己开的软件FIFO空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说的是硬件FIFO,还是自己开的软件FIFO空间。

硬件FIFO

楼主:
HAL_FDCAN_AbortTxRequest(fdcan1,0xFFFFFFFF) 这个是不是可以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AL_FDCAN_AbortTxRequest(fdcan1,0xFFFFFFFF) 这个是不是可以。

不行,这个控制的是TXbuffer

如果你一次性填充的FIFO数据比较少,还有个更简单的,CANFD的TX FIFO发送每次中断后,下次触发使用需要继续激活HAL_FDCAN_ActivateNotification,不再激活即可。

也可以直接调用HAL_FDCAN_DeactivateNotification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行,这个控制的是TXbuffer

如果你一次性填充的FIFO数据比较少,还有个更简单的,CANFD的TX FIFO发送 ...

试过了,好像不行,现在问题是,开自动重发功能,一旦CAN发错报文(正常不会有相同ID,就是故意发送错误)有相同ID发送会导致发送FIFO满,如果FIFO中数据不清空,会导致总线一直在发送数据,瞬间将总线负载拉满,需要清空所有发送FIFO,否则会一直发送,直至发送成功,会导致相同ID报文正常设备有问题,目前没有找到好用的方法,datasheet里面也没有找到相关说明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过了,好像不行,现在问题是,开自动重发功能,一旦CAN发错报文(正常不会有相同ID,就是故意发送错误 ...

直接FIFO大小设置为1个消息,满足你的应用需求不。

不行的话,手动配置FIFO的读写位置相同,设置消息个数为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