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贡献一个H723外扩串行RAM的例子

楼主(2023-08-22):
APS6404L-3SQR,64M bits(8M bytes, 2^23) and connected to OSPI2 byQSPI mode
CubeMX settings:

Ensure all gpios' speed are set as "very high"

Parameters follow datasheet. The OSPI clk source is 125M.

Enable interrupt

Set as "Device" in MPU

#define PS_OSPI hospi2
#define OCTOSPIx_BASE OCTOSPI2_BASE
#define TOTAL_PS_SIZE (8*1024*1024)
// PSRAM commands
#define FAST_READ_QUAD 0xEB
#define QUAD_WRITE 0x38
#define ENTER_QUAD_MODE 0x35
#define EXIT_QUAD_MODE 0xF5
// settings refer to datasheet
#define FAST_READ_QUAD_DUMMY_CYCLES 6
#define WRITE_QUAD_DUMMY_CYCLES 0
#define ENTER_QUAD_DUMMY_CYCLES 0

void EnableMemMappedQuadMode(void) {
    OSPI_RegularCmdTypeDef sCommand;
    OSPI_MemoryMappedTypeDef sMemMappedCfg;
    sCommand.FlashId = HAL_OSPI_FLASH_ID_1;
    sCommand.InstructionMode = HAL_OSPI_INSTRUCTION_4_LINES;
    sCommand.InstructionSize = HAL_OSPI_INSTRUCTION_8_BITS;
    sCommand.InstructionDtrMode = HAL_OSPI_INSTRUCTION_DTR_DISABLE;
    sCommand.AddressMode = HAL_OSPI_ADDRESS_4_LINES;
    sCommand.AddressSize = HAL_OSPI_ADDRESS_24_BITS;
    sCommand.AddressDtrMode = HAL_OSPI_ADDRESS_DTR_DISABLE;
    sCommand.AlternateBytesMode = HAL_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;
    sCommand.DataMode = HAL_OSPI_DATA_4_LINES;
    sCommand.DataDtrMode = HAL_OSPI_DATA_DTR_DISABLE;
    sCommand.SIOOMode = HAL_OSPI_SIOO_INST_EVERY_CMD;
    sCommand.Address = 0;
    sCommand.NbData = 1;
    /* Memory-mapped mode configuration for Quad Read mode 4-4-4*/
    sCommand.OperationType = HAL_OSPI_OPTYPE_READ_CFG;
    sCommand.Instruction = FAST_READ_QUAD;
    sCommand.DummyCycles = FAST_READ_QUAD_DUMMY_CYCLES;
    if (HAL_OSPI_Command(&PS_OSPI, &sCommand, HAL_O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)
            != HAL_OK) {
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    /* Memory-mapped mode configuration for Quad Write mode 4-4-4*/
    sCommand.OperationType = HAL_OSPI_OPTYPE_WRITE_CFG;
    sCommand.Instruction = QUAD_WRITE;
    sCommand.DummyCycles = WRITE_QUAD_DUMMY_CYCLES;
    sCommand.DQSMode = HAL_OSPI_DQS_ENABLE;
    if (HAL_OSPI_Command(&PS_OSPI, &sCommand, HAL_O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)
            != HAL_OK) {
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    /*Disable timeout counter for memory mapped mode*/
    sMemMappedCfg.TimeOutActivation = HAL_O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;
    /*Enable memory mapped mode*/
    if (HAL_OSPI_MemoryMapped(&PS_OSPI, &sMemMappedCfg) != HAL_OK) {
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}

void EnterQuadMode(void) {
    OSPI_RegularCmdTypeDef sCommand;
    sCommand.OperationType = HAL_OSPI_OPTYPE_COMMON_CFG;
    sCommand.FlashId = HAL_OSPI_FLASH_ID_1;
    sCommand.Instruction = ENTER_QUAD_MODE;
    sCommand.InstructionMode = HAL_OSPI_INSTRUCTION_1_LINE;
    sCommand.InstructionSize = HAL_OSPI_INSTRUCTION_8_BITS;
    sCommand.InstructionDtrMode = HAL_OSPI_INSTRUCTION_DTR_DISABLE;
    sCommand.AddressMode = HAL_OSPI_ADDRESS_NONE;
    sCommand.AlternateBytesMode = HAL_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;
    sCommand.DataMode = HAL_OSPI_DATA_NONE;
    sCommand.DummyCycles = ENTER_QUAD_DUMMY_CYCLES;
    sCommand.DQSMode = HAL_OSPI_DQS_DISABLE;
    sCommand.SIOOMode = HAL_OSPI_SIOO_INST_EVERY_CMD;
    /*Enter QUAD mode*/
    if (HAL_OSPI_Command(&PS_OSPI, &sCommand, HAL_OSPI_TIMEOUT_DEFAULT_VALUE)
            != HAL_OK) {
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}

int PsRamTest() {
    __IO uint32_t *mem_addr;
    uint32_t wr = 0x55000000;
    mem_addr = (__IO uint32_t*)OCTOSPIx_BASE;
    for (int i = 0; i < TOTAL_PS_SIZE/4; i++) {
        *mem_addr++ = wr++;
    }
    wr = 0x55000000;
    int errcnt = 0;
    mem_addr = (__IO uint32_t*)OCTOSPIx_BASE;
    for (int i = 0; i < TOTAL_PS_SIZE/4; i++) {
        if (*mem_addr++ != wr++) {
            errcnt++;
        }
    }
    return errcnt;
}

网友:
速度能上到多少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非常好的分享贴。之前还有网友咨询外接QSPI RAM

https://www.apmemory.com/wp-content/uploads/APS6404L-3SQR.pdf

网友A:
从他的截图来看,是配置的62.5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非常好的分享贴。之前还有网友咨询外接QSPI RAM

https://www.apmemory.com/wp-content/up ...

测试部分在freertos中会有写错误,硬汉如果有空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测试部分在freertos中会有写错误,硬汉如果有空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?

加大下.DummyCycless是不是好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大下.DummyCycless是不是好点。

搞定了,cache的问题,lz位已更新

网友B:
这种串行RAM,一般用来做什么用途呢?

网友C:
能直接DMA操作吗? 比如把ADC的数据用DMA送到串行RAM?

网友D:
能直接读写吗?还是可以直接读,不能直接写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从他的截图来看,是配置的62.5M

请教下,他这个可以写吗?QSPI 内存映射模式是不是只能读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教下,他这个可以写吗?QSPI 内存映射模式是不是只能读啊?

QSPI Flash不能写。

他这个是QSPI RAM,可以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直接DMA操作吗? 比如把ADC的数据用DMA送到串行RAM?

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能直接读写吗?还是可以直接读,不能直接写?

QSPI Flash不能写。

他这个是QSPI RAM,可以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串行RAM,一般用来做什么用途呢?

他这个是QSPI RAM,速度不慢,驱动60MHz,差不多速度得有20-30MB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搞定了,cache的问题,lz位已更新
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。

网友:
刚开始还挺惊讶,想着qspi的内存映射模式居然能写了,然后仔细查了手册才发现是因为楼主用的是OCTOSPI才能实现,这个外设确实支持内存映射写

网友F:
这个对比SDRAM速度怎么样

网友G:
这个串行RAM只有OCTOSPI才能实现吗,H743的QSPI不能写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对比SDRAM速度怎么样

比不了SDRAM,SDRAM是16bit,32bit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串行RAM只有OCTOSPI才能实现吗,H743的QSPI不能写吗?

手册里面的说明是仅可以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