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我想开发一个类似J-scope的软件,增加诸多分析功能,诸如烧录、数据分析等功能,如果有需求请大家提出,可永久免费使用该工具

楼主(2023-08-22):
我想开发一个类似J-scope的软件,增加诸多分析功能,诸如烧录、数据分析、傅里叶分析等功能,如果有需求请大家提出,可免费永久使用该工具,技术已研究完成并有所突破,欢迎多提宝贵意见

网友A:
你说的是不是 H7-TOOL

网友B:
JSCOPE可以实时看变量值,绘制曲线,你这个可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JSCOPE可以实时看变量值,绘制曲线,你这个可以吗?

完全可以,就是覆盖jscope全部功能外,而且可以自定义分析、傅里叶分析、烧录擦写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不是 H7-TOOL

覆盖jscope的全部功能,外加数据分析、傅里叶分析、烧写擦除等个性化需求,可以辅助调试

网友C:
希望支持强大的过滤功能和增加一些协议站在里面

网友D:
希望图可以设定上下界限,不在界限内的用红色标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希望支持强大的过滤功能和增加一些协议站在里面

具体说说需要哪些过滤和协议?我考虑到可以实现类似示波器的上升下降沿触发,过滤是想实现平滑还是滤除不同频率或振幅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希望图可以设定上下界限,不在界限内的用红色标示

可以实现图形自动适应数据,所有数据都在可视范围内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希望支持强大的过滤功能和增加一些协议站在里面

滤波功能你是指:低通滤波器、高通滤波器、带通滤波器和带阻滤波器这些吗?

网友:
希望打开的时候功耗不要很高, 笔记本不会太热, 特别是停下来分析数据的时候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滤波功能你是指:低通滤波器、高通滤波器、带通滤波器和带阻滤波器这些吗?

这些都可以支持,还有可以把RTT Viewer功能加上吗,可以支持修改参数,以便调试拓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些都可以支持,还有可以把RTT Viewer功能加上吗,可以支持修改参数,以便调试拓展

有道理,已经开工,有需求还可以持续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道理,已经开工,有需求还可以持续提

用的什么架构和语言?

网友:
这个功能好呀,什么时候开发出来呀?期待

网友(2024-10-08):
还有下文吗

网友:
进展如何?

网友:
关注下进度,不会没有下文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