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测频,50K的频率信号,测量精度要在0.01hz

楼主(2023-08-22):
50K的频率信号,测量精度要在0.01hz,有什么测量方法,芯片为stm32f103

网友A:
0.01精度不低,0.1的有个,供参考。

0.1Hz - 200MHz 频率计设计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00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.01精度不低,0.1的有个,供参考。

0.1Hz - 200MHz 频率计设计

感谢大佬

网友:
需求分析:
1.  50K的被测频率不高,使用MCU可以搞定。
2.  0.01Hz@50K的被测精度等于0.2PPM, 使用等精度测量也需要恒温晶振作为MCU的频率源。不使用MCU的PLL直接频率源驱动。
3.  必须使用24-32位的定时器对被测信号测宽。如果被测信号不是方波需要使用高精度比较器整形。

网友:
推测需求是分辨率是0.01Hz,如果是,那么大约5MHz的时钟就可以满足;
如果是“精度”,要用高级定时器,APB2支持72MHz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