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LVGL花屏问题

楼主(2023-08-22):
硬件平台:采用STM32F407VET6+SSD1963,无外扩FLASH和SRAM;
软件用的是裸机程序,移植了LVGL7.10.1版本的库,程序是在整点电子库函数版本基础上调试的。
问题描述:
绝大部分显示都是正常的,数据刷新、仪表盘刷新和界面切换均正常,就是老化后第二天极少数机器出现主界面背景白了,部分控件没了。

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,请指教!

网友A:
这种的硬件问题居多,SSD1963是自带显存的。只要你不断电,之前刷新的数据是不会有问题的。

另外就是考虑排除下你的通信干扰问题,可以考虑上电后界面整体刷后,不做任何动态更新,老化几天看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硬件问题居多,SSD1963是自带显存的。只要你不断电,之前刷新的数据是不会有问题的。

另外就是考 ...

感谢你的建议  我试一下

网友:
lvgl相比emwin实际有什么显著优势吗。

网友:
感觉还是全屏刷保险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