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字电路] 联想小新蓝牙鼠标按键维修分享

楼主(2023-08-22):
用了2年,鼠标按键不灵敏,决定更换。

1. 拆机,拆开底壳1个螺丝
2. 按键规格估计:6mmx6mmx7mm(编辑说明:图片压缩

3.元器件电商寻找,找到:CMI627301D07_(Kailh(凯华))

网友:
非常感谢分享,我这个坏了好几个,准备把我手头也维修下试试。

网友:
没想到鼠标的按键已经切换成普通正方形按键了,寿命不超过10万次。 以前基本都是长方形的欧姆龙微动,寿命可达百万次的

网友:
他这个应该是静音鼠标吧。
别说这些品牌了,连罗技的部分型号都是这种方形两只脚的微动开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