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流电流计算

楼主(2023-08-23):
RT,交流电流的计算目前我是按照平方和,再平均,再开方来计算的,但是按这个算法实测后,纯正弦波是能够测准的,但是当电流波形畸变时(负载实时变化,如从纯阻性负载变容性或者感性),畸变后的电流波形不再是正弦波,这时按照正弦的计算方法算出来是不准的,请问有人遇到类似情况吗?是如何处理的呢?烦请大神赐教!不胜感激!!!

网友:
要求解什么,有效值?简单的方式,一般都是RMS均方根。

网友:
算法做区分AC 还是DC AC有峰值而DC没有 AC有周期性的变化 所以只需要算法判断AC还是DC AC采样均方根 DC采用平均值即可

网友:
如果实时性不高,DFT。高吗,硬件滤波,加上软件数字滤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