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串口通信

楼主(2023-08-23):
最近使用串口产生了几个疑惑,求大佬解答:

在STM32中串口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送的,那怎么发送浮点数类型呢?是不是一个字节一个的发送,然后在接收端解析数据为浮点类型。
串口调试助手是怎么知道我发送的数据的类型的,在stm32上使用printf发送浮点数或者字符串,串口调试助手为什么不解析成整形数据,而能正确解析呢?

网友:
供参考:

实战技能分享,各种数据类型的SPI, UART, I2C,FDCAN等方式的通信传输以及存储到EEPROM, Flash等设备的简易实现方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9659

网友:
你要自己设计协议,让单片机知道你发的数据是什么类型的。
一般用用时间来分包或者不分包靠协议包头包尾来分包。
“stm32上使用printf发送浮点数或者字符串,串口调试助手为什么不解析成整形数据,而能正确解析”因为你发送的是字符串..不是浮点数。
串口助手就是按照字符串来解析你发的数据的....

网友:
你接收端的话可以用 atof() 函数把你 printf发送的字符串解析为浮点数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