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植emwin程序卡在GUI_Init();执行不下去

楼主(2023-08-23):
移植emwin程序卡在GUI_Init();执行不下去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jslF8fo8TpgFuqWkcbY6Lw
提取码:1111

网友A:
用STemWin的话,CRC时钟要优先开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STemWin的话,CRC时钟要优先开启。

移植的是GUI_CM4F_L.lib,是从第三代emwin教程里面v6历程里面拷贝的,历程里面好像也没开启crc的语句?

网友A:
程序编码问题,还是怎么回事,没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序编码问题,还是怎么回事,没法看

可能有点问题,第三版emwin教程里面v6历程里面有开启crc时钟吗?有的话在哪个地方呢,我没找到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能有点问题,第三版emwin教程里面v6历程里面有开启crc时钟吗?有的话在哪个地方呢,我没找到呢

你的这个不是STemWin,不用开。这个地方没问题后,就是你的程序移植有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