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关于 STM32F407 使用arm- gcc 编译 ld 指定堆栈地址的问题

楼主(2023-08-23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关于 ld 对于 ram 内存分布的组织, 栈的空间是在 ram 的顶部吗?查资料是这样的,但是实际测试下来结果有些出入

想在 ld 指定一块内存空间给 rtos 使用,在网上查资料说(gcc编译器)栈在ram顶部,堆在ram底部,中间一块可以自己用。
但是打印 .ld 指定的栈地址,发现没有在 ram 顶部,而是和堆相邻。在 main 中申请局部变量,发现没有遵循 .ld 指定的地址,而是出现在了 ram 顶部。

  ._user_heap_stack :
  {
    . = ALIGN(8);
    PROVIDE ( end = . );
    PROVIDE ( _end = . );

    __heap_start = .;
    . = . + _Min_Heap_Size;
    __heap_end = .;

     __stack_start = .;
    . = . + _Min_Stack_Size;
    __stack_end = .;

    . = ALIGN(8);
  } >RAM

网友A:
准确的说,不是在总RAM大小的顶部,而是程序占用RAM空间大小的顶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准确的说,不是在总RAM大小的顶部,而是程序占用RAM空间大小的顶部。

硬汉哥,有一个疑问是,【main函数中申请的局部变量打印出来的地址】没有在 【链接脚本指定的地址实际打印出来】的范围内,这是为什么呢?是关于栈部分的链接脚本没有生效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有一个疑问是,【main函数中申请的局部变量打印出来的地址】没有在 【链接脚本指定的地址实际打 ...

有可能,我没配置过GCC的ld文件。

只配置过Embedded Studio里面的GCC脚本,他是用的类似IAR的icf文件配置。

网友(2023-10-08):
那个只是检查用,msp在复位时自动加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