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三角函数Cordic] 正弦函数构建问题

楼主(2023-08-23):
通过数组构建不同参考信号时出现的结果不同的原因是啥
1.xrsin=0.01*sin(2*PI*120*i/300);图像如下(数组为300)截取部分(不正常)

2.xsin=0.07*sin(2*PI*60*i/300);图像如下(数组为300)截取部分(正常)

网友A:
你的 i  递增是多少,我用LUA小程序递增0.1测试了下,没问题

[Lua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for i= 0, 300, 0.1 do
    s = string.format("%f,", 0.01*math.sin(2*math.pi*120*i/300))
    print(s)

    s1 = string.format("%f", 0.01*math.sin(2*math.pi*60*i/300))
    print(s1)

    print_wave(s..s1)
    delayms(2)
end

如果你的 i  递增是1的话,一个周期点太少,波形有点畸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 i  递增是多少,我用LUA小程序递增0.1测试了下,没问题

[mw_shl_code=lua,true]for i= 0, 300, 0.1 ...

非常感谢,我的递增函数是1,可能是这个问题导致的。还有个问题希望您回复我下,我想在单片机将该波形进行存储且保证波形不产生畸形,有什么方法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我的递增函数是1,可能是这个问题导致的。还有个问题希望您回复我下,我想在单片机将该波形进 ...

定义个const数组,比如512个点

那么就是const float buf[512] = {具体的值都填入进来}

不产生畸形的话,递增小点,也就是每个周期对应的波形点数多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义个const数组,比如512个点

那么就是const float buf[512] = {具体的值都填入进来}

好的 非常感谢 我尝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