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5.40版本,RA8875屏设置竖屏显示时不能正常显示

楼主(2023-08-24):
emwin5.40版本,RA8875  7寸电阻屏,设置竖屏显示时不能正常显示,横屏与横屏180°可以正常显示和触摸,按照教程在GUI_Init()后加上
        g_LcdDirection = 2;
        LCD_SetDirection(g_LcdDirection);
        GUI_SetOrientation(GUI_SWAP_XY | GUI_MIRROR_Y);
设置竖屏方向,设置方向后有重新校准,可以正常校准屏幕,但校准完屏不能正常显示,全屏黑屏,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之前的版本正常,到5.40后不正常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之前的版本正常,到5.40后不正常?

以前的版本我没试过竖屏,最近要做竖屏产品才开始尝试,我在GUI_Init()函数后面尝试了四个方向的设置,横屏都正常,竖屏就比较奇怪,我拍了4个方向设置后的屏幕,麻烦看一下,
还有就是校准函数里的LCD显示字符串是根据方向正常显示的,窗口里竖屏的话字符串都变成镜像了,但是XY方向是没有交换的。GUI_SetOrientation函数我也试过了,没有任何影响。

横屏

横屏

横屏180°

横屏180°

竖屏

竖屏

竖屏180°

竖屏180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