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 连续烧录延迟

楼主(2023-08-24):
请教一下,H7-TOOL 离线连续烧录的问题

1,单线模式测试 (未使用一托四)
2,MCU: STM32H723
3,CLK, DIO, GND 三线模式

1,当 MCU 内没有测试程序时,可以连续烧录
2,当 MCU 内有测试程序时,连续烧录会报错,但是可以不做任何操作的情况下,点击 S 手动开始烧录正常
3,研究了一下,MCU 上电完成后再插入 SWD 口就可以正常烧录
4,MCU 上电时,若 SWD 已连接就会烧录出错

请教是否可以配置 H7-TOOL "等待烧录" 时,检测到 MCU 插入到开始执行烧录流程的延时

附错误日志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FLM : 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H7xx/FLM/STM32H72x-73x_1024.FLM
Data: SecLoad.bin
Addr: 0x08000000, cfg = 1
InitUnderReset()
error
InitUnderReset()
error
error:1112 swd_write_word(DBG_HCSR, DBGKEY | C_DEBUGEN | C_HALT)
error:01 target_flash_enter_debug_program()
烧录失败,等待移除
上次失败,等待插入
开始烧录...
单路烧录
ST(意法半导体)	STM32H7xx	STM32H723ZG
SWCLK时钟延迟: 	0
TVCC电压: 3.328V   TVCC电流:0mA
复位模式 = 0
出错立即中止 = 1
core_id = 0x6BA02477
uid1 = 2E 00 22 00 0B 51 32 33 36 38 34 36

网友:
非常感谢反馈,连续烧录是指的那个自动烧录吧,这就反馈公司,让他们处理下。

ps:测试下我这边的,三线方式,反复开关板子电源,可以正常识别自动,那应该跟楼主下载的程序或者板子的硬件上电复位时间有点关系,板子还没有正常稳定,确实可以考虑加个延迟。

楼主:
感觉反馈
PS:我又拿了几块空板测试了一下,没有程序的也有很多不能上电自动下载,应该就是和隔离供电及复位 IC 有关,加延迟或重试次数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A:
你试试 高级配置界面中的参数:  硬件复位后延时(ms), 缺省是20ms,你可以调整大一些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试试 高级配置界面中的参数:  硬件复位后延时(ms), 缺省是20ms,你可以调整大一些试试。

好的,之前改成 100ms 试了下无太大差异就没继续弄了,明天我再测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试试 高级配置界面中的参数:  硬件复位后延时(ms), 缺省是20ms,你可以调整大一些试试。

今天测试了一下,回复一下测试结果:
1,更改  硬件复位后延时 (ms) 没有太大作用
2,更改  重新上电后的延时为 200 ms 解决了问题 (其他参数默认)

感谢支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今天测试了一下,回复一下测试结果:
1,更改  硬件复位后延时 (ms) 没有太大作用
2,更改  重新上电后 ...

谢谢告知最终解决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