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关于stm32 app中的看门狗和在bootloader中是否起作用的疑问

楼主(2023-08-24):
看门狗因为开启了就无法关闭,所以我们应该在跳转到bootloader的时候喂狗,但是跑到了bootloader的程序里面,是没有初始化看门狗的,那app的看门狗会在boot中起作用复位吗?app在跳转到boot的时候前执行了下面几行代码。硬汉哥有了解吗?

  LL_IWDG_ReloadCounter(IWDG);
  LL_APB2_GRP1_DisableClock(LL_APB2_GRP1_PERIPH_SYSCFG);
  LL_APB1_GRP1_DisableClock(LL_APB1_GRP1_PERIPH_PWR);

网友:
如果你的看门狗是在app里面初始化的,跳转回boot可以使用系统软件复位NVIC System Reset即可,这种方式看门狗不会再工作了。

网友:
你自己做的boot也是普通程序,看门狗也会起作用。 我的做法是,跳转boot的时候,重设看门狗到最大时长,大约是32秒还是64秒。 跳转到boot后,boot里面也喂狗。如果是st芯片内部的出厂boot部分,看门狗才不会起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