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寻找最新的匹配文件,怎么搞?

楼主(2023-08-28):
问题描述:需要在根目录下查找指定文件,匹配文件名的前n位。 由于可能找到几个匹配的文件,所以需要确定最新日期的那个文件。

本来的代码是参考Fatfs的示例,可惜只能找到最老日期的那个匹配文件,文件名存储在AppFileName。应该怎么改呢?
fr = f_findfirst(&dj, &fno, "", "target*.user"); /* Start to search for "target*.user" files */

    while (fr == FR_OK && fno.fname[0])
      {         /* Repeat while an item is found */
      //  printf("%s\n", fno.fname);                /* Print the object name */
      if(strncmp(fno.fname,AppFileName,20)==0)
        {        //找到了文件
          strcpy(AppFileName,fno.fname);
        break; //找到了,就退出查找。
        }
       else  fr = f_findnext(&dj, &fno);               /* 没找到,Search for next item */
    }

    f_closedir(&dj);

网友A:
不要找到就break,应该浏览往所有文件了再退出,是不是就正常了。-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找到就break,应该浏览往所有文件了再退出,是不是就正常了。-

没有标志位来判断寻找了全部文件啊。。。

以前把“break”换成continue,结果成了死循环出不来。

网友:
仅这样,符合调节的全部打印出来。

void find_image_file (void)
{
    FRESULT fr;     /* Return value */
    DIR dj;         /* Directory object */
    FILINFO fno;    /* File information */

    fr = f_findfirst(&dj, &fno, "", "????????.JPG"); /* Start to search for photo files */

    while (fr == FR_OK && fno.fname[0]) {         /* Repeat while an item is found */
        printf("%s\n", fno.fname);                /* Print the object name */
        fr = f_findnext(&dj, &fno);               /* Search for next item */
    }

    f_closedir(&dj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