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TM32 QSPI怎么退出内存映射模式?

楼主(2023-08-24):
想问一下,STM32 QSPI怎么退出内存映射模式?

网友:
重新配置正常模式即可,可以随意切换的。

楼主:
但我在外部QSPI Flash中配置退出内存映射模式失败,返回Busy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我在外部QSPI Flash中配置退出内存映射模式失败,返回Busy

可以考虑先DeInit,然后重新配置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我在外部QSPI Flash中配置退出内存映射模式失败,返回Busy

将退出内存映射模式的代码放到 RAM 里执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退出内存映射模式的代码放到 RAM 里执行

行,我试试,谢谢